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张1660S花屏还有没有救

楼主(2024-03-14):
一张七彩虹1660s最开始是核心供电mos管烧了,换掉以后花屏,拿软件扫了一下有几个通道都在报错,交换了A1和A0的位置报错不变,不知道是不是核心挂了!

网友A:
这种,看客户给多少钱。给得高,我会先换A0试试。给得少,我直接放弃

网友:
显卡挂了嗨修那啥

网友B:
核心去了  别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客户给多少钱。给得高,我会先换A0试试。给得少,我直接放弃

A0和A1调换了,报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去了  别修了

盖白布

网友:
宣布盖棺,直接埋了!

网友:
么必要修了,就看客户愿意出钱?

网友:
一般全显存报错,先换个a0通道试试,不行就是核心问题

网友:
感觉没必要修了。

网友:
核心挂了,我昨天拯救者也是,不搞了

网友:
有可能核心掉点了吧

网友:
出亮机卡好了,就能点亮了

网友D:
重值核心试试,写报错可能还可以搞,读报错,就没得搞了

网友:
估计是核心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值核心试试,写报错可能还可以搞,读报错,就没得搞了

哪颗是读哪颗是写?讲解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0和A1调换了,报错一样

调换有用?两个都是坏的呢

网友:
都是修显卡的大神,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