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3代新战神大量进水+挖洞飞线的维修

楼主(2024-03-14):
    型号:战神TX8R9
    版号:6-71-NP5S0-D0
    配置:13代i9 CPU+RTX4090
    故障:进水导致板层严重鼓包
现在13代的机器还在保,很久才能碰到一台,一般都是进水导致无法保修,这个看下进水严不严重

这个除了要修进水的地方,还有因进水而把板层完全烧穿的地方,而且不止要修主板配件也腐蚀了很多,所以这如果是个老机器肯定直接放弃了,但是这是13代的机器,报价可以的话值得全力抢救一下,毕竟是新机器无图纸无点位多修一些可以多积累一些经验。                                                                                        先测对地值,公共点竟然正常,CPU 供电对地也正常,并不是公共点对地,只有2个电感对地为000,根据芯片数据手册可知2个都是5V供电,那桥也可能是好的,板子烧毁的背面是个14脚芯片,应该是二级电压转换,连到了风扇接口,这就说的通了,风扇供电不是5V就是12V。
                                                                                                    这个烧毁的区域2边都糊了,结果肯定是挖洞飞线,不过首先得先把进水的区域处理完,如果进水掉件的补不齐,挖板也没意义。
这个板子坏的这么严重,拍照片给客户了,说是要修,那就尝试修吧。
进水的机器如果有料板或者图纸点位还行,现在啥都没有盲修也就只能全凭运气了。
电阻只要还在要么测量下面得出阻值,要么刮上面涂层得出阻值,实在确定不了的也是最麻烦的就跑线路连得到芯片外围的就找参考的图纸.
说起来容易操作起来很麻烦,运气不错全补完了。
接下来挖洞,挖前拍好照片了,已经确定好元件的位置了,不然挖掉的元件补不了 。                                                                                                    碳化杂质挖干净以后,2个电感阻值已经起来。

                                                                                                    开始接线,笔记本挖洞接线有2种方法:一是在洞外面接长线,我最开始挖板的时候板层接不起来,那时候根据上电时序强行拉长线,需要借助图纸或者芯片数据手册,缺少啥条件或供电就飞长线,如果没图纸资料就麻烦了,而且外观不好看。现在没必要了,板层断就板层接,也没那么难看。
这个总共11层,从最下面一层一层接上来,往边上多挖挖才看的清线头。

接好线之后,打下各个供电上管G级没悬空就通电,亮机测下显卡能认得到。

13代的机器内存采用DDR5的,供电都做到内存条上了,鑫智造上找到一个DDR5的点位看了一下几个常测量信号位置变了

内存复位在163脚

CPU长的像4代的

走过路过的坛友麻烦给我加点分吧。

 会员483500100鑫豆2025-8-18 15:49
 会员1330787100鑫豆2025-6-7 19:07
 会员1454279100鑫豆2025-6-3 17:28
 会员958718100鑫豆2025-5-8 19:49
 会员197192100鑫豆2025-4-23 20:21

网友:
"黄"老师你好!谢谢分享你的挖呀挖!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点赞!

网友A:
这个洞挖得有点像生命之源什么来的哈哈

网友:
为师傅的高超技术点赞!

建议平台授予“超高挖洞能手”光荣称号,再能给发个发红包更好。

网友:
为师傅的挖洞技术点赞

!并建议平台授予“超级挖洞能手”称号。再能给发个发红包更好@TYYTW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相机拍的,很清楚

网友:
这个洞………真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相机拍的,很清楚

我估计 是在显微镜 上 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 是在显微镜 上 拍的

图片那么大的水印假装没看见了呗

网友:
我知道怎样刮成这么大洞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  这么多层都能飞起来  加分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楼主费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相机拍的,很清楚

这是显微镜下挖的,手机在外接的显示器上拍的留在手机相册里,发帖就从手机相册里传。

网友:
这是把维修手机的手工做到家拉。

网友D:
板子中间的线是怎么知道连到哪里的,都烧掉了,如何跑线!

网友E:
请教,板子中间的线是怎么知道连到哪里的,都烧掉了,如何跑线,,这个是最主要的。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中间的线是怎么知道连到哪里的,都烧掉了,如何跑线!

板层里面线头相连的一般都在对面。相对应的都有规律布线,如果说挖到密密麻麻的信号线区域那就只能挖料板看了,笔记本没板层走线图,鑫智造上传了华为的走线图其他笔记本肯定没有。上一段时间发了个Y7000的你看看有用没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453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板子中间的线是怎么知道连到哪里的,都烧掉了,如何跑线,,这个是最主要的。请教

看对面的相对应线头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4535-1-1.html

网友:
全靠耐心处理一般维修员换板

网友:
这个挖洞技术强,有很多板都挖不开,只能放弃了

网友:
大手术了,厉害,给你个赞

网友:
最怕的就是修进水的,有时候查半天

网友:
这技术厉害。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烧穿了!

网友:
洞里飞线,牛逼

网友:
厉害的,老师傅

网友:
这个我有图啊

网友:
你有这个图纸?这不好找

网友:
厉害,思路贼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一下

网友:
有视频教程吗

网友:
没有,有兴趣看看我另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洞挖得有点像生命之源什么来的哈哈

阁下文采飞扬

网友:
这新也能搞,,,,,板层都烧了,,,,学习了,,,

网友:
细心 值得肯定

网友:
楼主大神,修得漂亮

网友:
流弊啊,楼主威武

网友:
水进成这样都能修好 厉害啊

网友:
这能修好确实是大神

网友(2024-04-13):
烧板也搞好,真牛、、、。、、

网友(2024-06-25):
很好的帖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