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G G513QM内置键盘故障求助

楼主(2024-03-14):
一台华硕ROG G513QM笔记本内置键盘无反应,背光和大小写灯都不亮,外接键盘正常,换过EC,这个机器两个EC,型号分别为IT8252E248A和IT5571E-128,刷过BIOS都不行,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付费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买料板  换控制键盘的那个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料板  换控制键盘的那个EC

还是EC程序不对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EC程序不对是吧?

键盘控制芯片
找宵神 搞个固件刷刷

网友:
FW是开机后用tool更新进去的。
新的芯片里面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