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 m5a78l-m lx3 plus 开机15秒关机 提示usb问题

楼主(2024-03-14):
       各位专业高手,看到这个帖子,同样的问题,照着测量了电压左边的2V多一点,右边的3.4V多一点,
左边的电压比5V低很多,各位专业维修是如何接下来处理,感谢

网友:
USBOC# 分压自己算 822还是472来着 干了100%好

网友:
找到点位图,把图中的两个8.2K电阻都换了。

网友:
有点位直接点桥里的USB_OC#信号。后面带数字的,与他相连的所有的测试点都要为3.3V,一般都是电阻或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