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320MH 6.1掉件求助

楼主(2024-03-15):
映泰A320MH 6.1主板,CPU下面划伤,看闲鱼同款是掉了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求助有同款的帮忙看看该电阻阻值多少,电容的话补一个相同大小的,容量是搞大一点嘛?

网友A:
两个电阻个一个电容,电阻都10K,电容1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阻个一个电容,电阻都10K,电容10UF

非常感谢大佬帮忙,焊上了还是不行,然后我又发现别的地方也有腐蚀掉件,放下面楼层了

网友:
开机CPU只有0.9v,正常是1.00V,没有跑码,应该是没有正确的SVD,缺了条件,只能先补下腐蚀磕碰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