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4-1 不触发

楼主(2024-03-15):
各位大师:
请教 HP 228 PRO G4 MT 机器 不触发
主板:17514-1 SP#l17657-001
3v 5v 常有 开机 座 3V 5V 常有 BIOS 刷了还是一样 不触发
PCH:SR405 IO:IT8991E 桥旁边 3.3V 有
买不到 PDF 也没有
不触发
iOS

网友:
哥们你和我一样的情况啊,也是不触发

网友:
因为主板 便宜 也不想花太多时间了, 因为有两片坏的, 才修修看。
结果是 一个PCH 坏 另一个 不知坏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