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改显存大小,规格

楼主(2024-03-15):
改显存k4g80325fb  strap0上为H rom-si上拉30.1对吗?

网友:
strap2为M  M是上下都装还是都不要呢?

网友A:
m都不要,对照现在板上的颗粒和电阻分布应该可以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都不要,对照现在板上的颗粒和电阻分布应该可以判断

M是middle中间电平的意思,就是上下两个电阻都要装上,形成一个一半参考电压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M是middle中间电平的意思,就是上下两个电阻都要装上,形成一个一半参考电压的意思

到底哪个对,等我屏幕到了再验证

网友:
没改成功,970m 6颗512的改六颗1G的,显存都装上去了,两颗电阻装与不装都是一样,还是3G,都能跑分

网友C:
你看rv229跟rv215下面有hyn跟sam字样,会不会改三星时,下拉rv215要改成20k,上拉改成30.1k?没改过显存,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rv229跟rv215下面有hyn跟sam字样,会不会改三星时,下拉rv215要改成20k,上拉改成30.1k?没改过显存,只是猜测

单独下拉20k是三星fc512颗粒的,不用一起装,料板上验证的

网友:
GPU-Z识别到了三星显存,6个G识别到了3个G

网友D:
有没有可能还要改显卡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还要改显卡bios

没有相应的6G bios,都是3G的

网友:
BIOS有容量限制?

网友:
pl改rv215,ph改rv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