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quit

楼主(2024-03-15):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quit一台工控机,电池有3.3V的电,重启后进入主板后按了F10保存,但重启还是报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CPU换了一个?

网友:
是的,这是台印刷机,从淘宝上淘宝了一块主板,把旧的主板的CPU抠下来放进去了,开机每次都报,然后日期也是每次都归0,

网友A:
如果修好了能告知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修好了能告知怎么解决的吗?

要先调回默认值,然后再F10保存,而我直接进去就按了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