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MG248QR显示器的程序固件在哪里找呢?

楼主(2024-03-15):
请问华硕MG248QR显示器的程序固件在哪里找呢?像刷电脑BIOS一样刷的那样子。查得各路电压都有了,

别家修过,发现固件U7焊接过,可能升级过固件。查出是100Ω保险电阻因为电容短路烧断,背光芯片量过阻值估算是没坏。

估计显示器是没有背光拿去修,后来维修店刷了固件。现在求问它的固件哪里有?像刷电脑BIOS一样刷的那样,谢谢

屏号

这是屏号。

网友A:
要把屏号一起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屏号一起发上来

大佬,发了屏号了

网友B:
好像固件写在哪个散热片那个芯片里,很多显示器可以用vga线写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固件写在哪个散热片那个芯片里,很多显示器可以用vga线写进去

谢谢,谢谢告知

网友:
这个太新了,只有上X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