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天线插反会怎么样?

楼主(2024-03-15):
怎么感觉都一样呢?

网友:
不会怎么样

网友A:
会不会影响信号强度啊,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影响信号强度啊,大佬

不会影响信号强度!

网友:
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不用担心。

网友:
碰到个别DELL机子插反了搜不到WIFI。

网友:
插哪个都一样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一般两天线长度差不多长的情况下,信号不受影响,个别机子天线有长短位置一根在屏上,一根在c壳会有影响,个别型号网卡单天线都可以用,在HP的机子见的很多。

网友:
不怎么样,照样用,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我靠,你这种问题能不能去抖音问啊

网友:
网络宽带上下行会反转

网友:
这也来问,

,我来告诉你,会烧主板

网友:
正如你说的,天线插反了意味着天线反着插了

网友:
会逆转时空,时光倒流,回到小时候,我做个抉择,不再修电脑

网友:
看笔记本型号,笔记本设计的天线,一般不用管,如果WiFi信号变差了就反转下。
回到小时候就好了

网友:
从来没管过闭眼插

网友:
从推理角度来讲,你那两天线有区别吗?

网友:
照用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没试过

网友:
以前试过THINKPAD的机子,反插WIFI会随机掉包,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信号!

网友:
有的机器正反一样,有的机器就不行 信号差

网友:
插一个也可以。三星笔记本以前都是一个天线

网友:
只要插上就行

网友: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拆前先拍个照片!

网友:
接反一般问题不大,有颜色的天线,黑的一般接MIAN,其它颜色接aux

网友:
没事,正常用

网友: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没影响,平常胡乱插试过,估计有影响咱们也看不出来

网友:
这应该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