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R1.02不出内存供电简单却曲折维修

楼主(2024-03-15):
     故障现象,开机上电,不掉电。测量时序1.内存VPPDDR2.5 0V 开启 2.VDDQ1.2 0V 开启3.CPU VBOOT 0V。故障原因显而易见。修好1。2和3的电压自然出来。
     VPPDDR2.5 电源芯片PU502是AMCG(NB671BGQ),1 vin 5v, 2 gnd 0v, 3 LP# 4.8V, 4 PG 0V, 5 6 GND, 7 VOUT 0V, 8 9 SW 0V, 10 BST 4.5V, 11 VCC 5V, 12 FB 0V, 13 EN 2.5V, 14 GND。各待机条件正常,考虑PU502坏。更换PU502后,用放大镜观察个个焊点完美。插电开机,我C,VPPDDR2.5 还是0V。难道是我换的芯片是假的,心里把淘宝奸商骂了一顿,虽然只是几毛钱一颗。
     转折1,南桥的供电芯片PU704也是AMCG(NB671BGQ),电压是1.02V正常,把它拆下来。用从奸商买了的第二颗AMCG(NB671BGQ)焊上去,能出1.02V。我C,商家卖给我的4颗芯片应该是好的,真对不起商家。
     转折2,把拆的南桥供电芯片用来替换PU502(商家的第一颗)。VPPDDR2.5出来了,但是只1.9V。看来还有其他毛病,好歹电压出来了。
     转折3,2-3分钟后VPPDDR2.5突然变成0V,心里一惊。然后反复断电上电测试都是0V。我K,白忙活了。心想原装的芯片应该是这样坏的。不找出病因,换了芯片还是会坏。
     转折4,该怎么找病因呢?一阵头疼后,电压只有1.9V,决定从FB关联的几颗电阻入手。还真发现几颗电阻阻值不正常,拆下测量PR517 1颗1M的只有700K,其他几颗拆下测量是正常的。具体看图纸。跟换PR517后,再用商家的第三颗NB671BGQ补PU502。VPPDDR2.5终于出2.5V了。VDDQ和CPU供电也出来了。
     转折5,插电开机,结果卡代码69。就上论坛,搜啊搜,搜到一个口碑不错的,开机快的BIOS。刷上BIOS,插电开机,亮机了。维修结束,到半夜了。

网友:
我修的也是不过内存,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看起来这芯片有rt8065的潜质

网友:
华硕通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