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问题

楼主(2024-03-15):
用着突然就这样了,有大神能分一下哪里故障了吗,还值不值得维修

网友:
显示器现在太便宜了。二百多的大把。手上有配件就修吧。

网友:
检测一下屏幕排线接口处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 估计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