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98 G3 MS-7957 VER1.0 BIOS

楼主(2024-03-15):
HP 498 G3 MS-7957 VER1.0 BIOS 修改ME,未初始化的,绝对能用

网友(2024-05-07):
这个是好的,秒亮 !!机器型号~主板板号一致的可以试试!!

网友(2024-10-28):
有没试过重启系统要多久才能进入?手头2块板能正常开机使用,但如重启系统,要5分钟才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
刷在490 G3 也可以用, 开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