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s2主板不亮,南桥微热,

楼主(2024-03-15):
技嘉H110M-S2,主板不亮,cpu风扇不转,cpu不热,内存条不热,但是突然发现南桥微热,南桥旁边的稳压器烫手,想问问各路大侠,是稳压器坏了,还是南桥挂了………

网友:
桥话的可能性大,3vdual 给桥拱点

网友A:
断电测量稳压器最上面那脚,看阻值为多少,如果阻值低于80的话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测量稳压器最上面那脚,看阻值为多少,如果阻值低于80的话桥挂了。

好嘞,晚上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