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刷这个bios,没过保修的。

楼主(2024-03-15):
谁能刷这个bios,没过保修的。客户要修。升级bios中断。不开机了。板号da0njlmbae0

找到了用这个型号GD25Q256C@SOP16代替刷就行了

网友A:
直接焊接上刷一样的

网友:
没过保修。你直接给他送售后呗

网友:
马云家有这个转接座买,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焊接做好保护,售后不影响的

网友:
搞个这玩意,虽然不太好用吧,也能用,呵呵,买编程器的时侯,一并买回来的

网友:
没过保就跑一趟售后,别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接上刷一样的

首先得支持这型号

网友:
这个直接焊接,我昨天搞了一个进水的,ec bios就是这样的

网友B:
用这个就行了,买编程器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就行了,买编程器送的

我也是这个。便宜好用。焊用烙铁。拆用热风枪

网友C:
现在出现新的问题,,这个刷了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编程器不支持还是芯片只是一次性了,刷上不触发了。校验资料也不通过,怎么弄也不行了,

网友:
转换座子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出现新的问题,,这个刷了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编程器不支持还是芯片只是一次性了,刷上不触发了。校验 ...

没事,送来不开机,返还他也不开机,没毛病。只是浪费半天时间精力而已。不至于赔机器。怕的是送来好的,结果不亮了,那才惨

网友:
直接夹着刷  售后看不出

网友:
可以送保修呀!

网友:
不会有人不知道吧,

网友:
直接送保。。

      没有啥留恋的。。。。

网友:
能不能直接在板子上刷牙

网友:
用夹子直接板上刷就行,不用焊接,没痕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出现新的问题,,这个刷了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编程器不支持还是芯片只是一次性了,刷上不触发了。校验 ...

刷这个BIOS好像要锡融化的时候给它往下按,不平他就开不了机,不触发以前修V星台式主板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我没买这个座子,是把芯片吹下来一根一根焊上去刷的

网友:
天选的吧,我都是拆下来用转接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这个BIOS好像要锡融化的时候给它往下按,不平他就开不了机,不触发以前修V星台式主板遇到过这个情况

这不可能吧?平不平,只要不虚焊,歪一点也没问题,我试过n个.

网友:
我开始焊也是焊上不触发,QFN贴片BIOS用力主板顶下去,把下面锡挤出来,有锡球一样的几个锡珠会出来,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我那时候是B560M的主板,用的ESPI总线,BIOS参与出发的

网友:
32M的bios,牛头cla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可能吧?平不平,只要不虚焊,歪一点也没问题,我试过n个.

就是没焊好,换了新的芯片刷上就好了,旧芯片引脚焊出来就不好焊回去了。

网友:
有那种控针,可以刷 的

网友:
没刷好,多刷几次,要通过才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