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待机桥发热,不短,困惑中

楼主(2024-03-15):
华硕P8B75_V,故障现像为不触发,

待机桥发热,但是上电之前打过值的,没有短路,5VSB和好板对比了一下,好板400多,这板测量有189,

为此我还拆了三端稳压

结果待机桥不发热了,说明问题就出在3VSB,打值和好板对比

阻值基本一致,说明没有短路,然后测量了一下待机电压3.3V也是正常的,

然后查了一下点位图,发现3.3VSB关联网卡,IO和桥,

但是打值又不短路,摸了网卡和IO,并没有发热,就只有桥发热,与是又打了一些和桥相关的模块电路,USB接口500多,正常的。

SATA接口300多正常,

1.05V桥供电,40多,也是正常的,

ME供电1.05V,打值90多,也是正常的。

VTT总线供电,打值100多也是正常的。

根本没有找到短路的点,但是桥确依然待机发热。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碰到过这种现像,或者提供一点思路,因为我认为,这种待机发热,肯定是严重的短路,不应该打值打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疏漏了,还望大家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slp_s3能发出就行了,别想太多。

网友B:
待机桥发热一般就是桥本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3能发出就行了,别想太多。

还真没有去量,必竟待机状态都不正常,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桥发热一般就是桥本体坏了

你的意思是发热不一定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