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GA_CORE 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2024-03-15):
一台SONY PCG-61511T 待机电流正常 就是开机掉电,只能上升至0.5毫安左右,查公共点的阻值正常就是查到显卡二级供电 VGA_CORE的阻值为26欧,不知道是否属于正常!求各位老师解惑!

网友A:
正常的,建议查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建议查下信号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