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点,自学的,所以很多不懂

楼主(2024-03-16):
新手求指点,自学的,所以很多不懂,铭瑄h81m主板,vcore1.73,还有两个电压图上标注了,一个1.05,一个1.58,pci上smbdata和smbclk都是3.3 ,refclk在0.3-0.5之间,屏幕就是点不亮,开机一下掉电然后马上运行,大概1分钟后又重启,不明白,请问,这个是啥原因,思路该怎么考虑????

网友:
全裸板  先打各电感对地值

网友:
你知道h81的上电时序吗?如果不知道,先找份上电时序看了再说。

网友:
的有图纸才好看

网友A:
为啥没一个人来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没一个人来指点下???

上面不是有人指点了么?先查各路供电的对地值,确保没有短路,再找资料看时序图,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测是不是有供电和响应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