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学习主板维修的笔记]内存自检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主板维修的...

楼主(2024-03-16):
大家好,最近我在学习主板维修,刚刚学过了内存的自检过程,总结了一些笔记和大家分享。难免有错漏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内存自检过程

概述:
        1. DDR内存,全称 Double Data Rate SDRAM (双倍数据流SDRAM),在原有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基础上改进而来。
        2. 内存自检发生在CPU寻址成功后
        3. 使用诊断卡的话,下列代码表示内存检测不通过: d1,d2,d3,d4,d5,d6,d7,c1,c3,c5,c6,e0,e1,af,e9,45,a7,c7
        4. 内存自检不通过,和内存槽,内存条,CPU,BIOS, PCH相关
        5. 内存检测不通过的检修流程:
                a. 清洁内存槽和内存条的金手指,可以用橡皮擦
                b. 更换内存条
                c. 清洁CPU座子,更换CPU
                d. 检测内存的供电等工作条件
                e. 刷BIOS
                f. 测内存总线对地值 (一般是CPU空焊或者接触不良)、
                g. 换PCH

DDR3:
        1. 从915芯片组开始支持DDR3内存,一直到H8,H9系列都支持,接近淘汰边缘了。
        2. DDR3 单边120 Pin,一共240 Pin
        3. 内存主供电是1.5V或者1.35V

自检过程:
        1. DDR3所需要的电压有:
                a. VCC_DDR 内存槽附近的电感测量,或者内存槽中间右下3
                b. DQ_VREF 内存槽第一脚 (左下1)0.75V
                c. CA_VREF 第67pin 主供电1半 (CA和DQ VREF值一样,但是由不同电路提供)
                d. VTT_DDR 内存总线上拉电压 内存插槽120Pin/240Pin(右下1,右上1)如果电压偏低,会导致蓝屏、死机、集显花屏、内存不过 。
                e. VTT_SPD  (右上4) 3.3V
                f. SM_VREF 给CPU内部内存模块提供供电,内存主供电一半,要查电路图
        2. 供电满足后,SMB总线读取内存条码片信息
        3. 读取到SPD后,CPU开始产生时钟
        4. CPU产生内存复位 RESET (DDR4 和 DDR5 是由PCH产生) 有的板子没有内存条一样会有高电平,复位要用示波器来看
        5. 内存总线开始运作,任意总线损坏都会导致自检失败,最好用假负载测量
        6. CPU发出WE信号请求写入讲POST流程写入到内存中并执行,检测PCIE USB STAT等设备
        7. 检测完成后将报告写入CMOS中,这也是为什么换了新硬件后第一次开机自检时间长。
        8. 可以测量声卡第9脚/11脚测量到内存自检完成信号。

DDR4:
        1. 从6代到13代cpu 支持 DDR4 内存 (12代和13代支持ddr4和ddr5,过渡)
        2. DDR4 单边144pin, 一共288pin
自检过程:
        1. DDR4 增加了 2.5V 的 VPP电压,DDR4所需要的电压有:
                a. VCC_DDR 内存主供电 223Pin (内存槽中间左下2)
                b. VPP2.5V 内存VPP供电 288Pin (内存槽左下1)
                c. VDD_SPD 内存码片(内存条上的小BIOS)供电 284Pin (内存槽左下4) 由ATX电源3.3V直接提供
                d. VTT_DDR 内存总线上拉电压0.6V 77/221Pin (内存槽中间右下1)
                e. DQ_VREF 内存基准电压 (内存槽右下2)
        2. 电压条件满足之后,SMB总线  141pin(SCL时钟)285pin(SDA数据)(内存槽左下5和左上6)读取内存条的码片的信息识别内存条,比如内存条的品牌,频率,工作电压等等信息。内存自检开始。可以用示波器检测。
        3. 读取到SPD(内存的信息之后),CPU开始产生时钟。
                a. CKE0/CKE1 时钟开启信号
                b. CK0P/CK0N, CK1P/CK1N 两组时钟信号
        4. 读到SPD后,PCH发出内存复位 (58pin)1.2V
        5. 内存总线开始运作 (最好利用内存假负载测量),所有地址线对地值相同,所有数据线对地值相同。
        6. 内存自检完成测试点:
                a. 声卡9脚/11脚是否有复位信号 (少数声卡可能没有这个信号)
                b. 测试集显供电是否有波形

DDR5:
        1. 从600/700系列芯片组开始支持DDR5内存(12代开始)
        2. DDR5金手指单边144pin,一共288pin,但是卡口和DDR4不同
        3. DDR5内存条上面有了自己的主供电,不需要板子提供主供电
        4. DDR5内存供电电路输出1.1V,只供给CPU的VDD2引脚,不再供给内存槽

自检过程:
        1. DDR5所需的电压有:
                a. 内存槽上 第1脚,直接供给5V
                b. 由SLP_S4信号开启内存供电
                c. VDD2供给CPU
        2. 供电满足后,SMB总线通过内存第4和第5脚读取SPD码片。148脚会有配置电阻,根据阻值不同,选择不同的SPD ID。如果这个电阻阻值不对,会导致SMB总线无法识别码片。
        3. 侦测到内存以后,内存槽第6脚对桥发出DDR5侦测信号。PCH_DDR5_A1_DET#,低电平有效。
        4. CPU侦测到内存以后,CPU 发出ALERT#信号。低电平有效。
        5. DDR5代,一根插槽有两组信号A组B组,比如片选信号,时钟也有两组,地址线,数据线等除了复位信号都是两组。相当于跟前代相比带宽翻倍。
        6. PCH发出内存复位 (插槽的95pin)

网友:
总结的很好,结合上示波器测量就更好了

网友:
学习了内存知识了

网友(2024-07-26):
总结的很好,请教一下x99主板ddr4插槽主供电1.2v 只有0.6v,2.5v正常,四通道变双通道只识别两根内存槽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