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屏LTM200KT12白屏

楼主(2024-03-16):
这个白屏,边板电压最高的只有5V,要从哪入手

网友A:
白屏就查查VGL跟VGH电压
还有就是逻辑板的电源芯片有些是带程序的,最好是找原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就查查VGL跟VGH电压
还有就是逻辑板的电源芯片有些是带程序的,最好是找原拆件。

VCOMG2
CN4R-1
CN4R-2
VCSTC2
VCST2-G
CK1R
CK3R
STVPR
CK2R
CK4R
VCST2-G
D3P1
D3P2
D3N1
CN4L_2
CN4L_1
VCOM3
CN3R_1
CN3R_2
HCT3
D2P1
D2N1
CN3L-2
CN3L-1
VCOM2
EGND
EVDD
WPT
5CCT
SDAT
SBC
REST
STV
CPV1
CPV2
SCOFF
DVDD
CN2R_1
CN2R_2
HCT2
VGP1
VGP2
D1P1
D1P2
CN2L-1
CN2L-2
VCOM1
ROXON
ROX1N
ROX2N
ROXCN
ROX3N
ROX0N
REX0N
REX1N
REX2N
REXCN
REX3N
GND
GND1
SPA
SCL
WPN
VCC
PVDD
AVDD
TVDD18
TVDD12
VSS1
VSS2
VON
CN1R-1
CN1R-2
HCT1
DOP1
DON1
VGN2
VCST1
STVPL
CK4C
CK3L
CK2L
CK1L
VCST1_G
VCSTC-1
VCN1L_2
VCN1L_1
VCOMG1
这个 是边板上全部的测试点,请问哪一个是VGH和VGL

网友A:
VGP1_2这两个量量,没图纸情况下最好是找芯片脚位定义来查。
VCOM1-2这两组电压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P1_2这两个量量,没图纸情况下最好是找芯片脚位定义来查。
VCOM1-2这两组电压有吗?

VGP2 2.5V
VGP1 4.5V
VCOM1 1.98V
VCOM2 1.98V
这有3个芯片都找不到规格书,要测哪个IC的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VGP2 2.5V
VGP1 4.5V
VCOM1 1.98V

芯片的照片放到顶楼了,就三个芯片,找不到规格书,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照片放到顶楼了,就三个芯片,找不到规格书,不知道怎么量?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你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111783658261781&wfr=spider&for=pc

你参考一下

谢谢你,请问从主板上的连接器供到屏的边板上的最大电压只有5V对吗,VGH 的15-26V是边板升压产生的还是主板上供到边板上就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请问从主板上的连接器供到屏的边板上的最大电压只有5V对吗,VGH 的15-26V是边板升压产生的还是主 ...

是的,屏供电有5V跟12V的,你的是5V供电的屏。vgh跟vgl电压是边板升压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屏供电有5V跟12V的,你的是5V供电的屏。vgh跟vgl电压是边板升压产生的。

大佬,帮我看下上面的图片,哪一部分是升压部分?这3个芯片在百度上全部查不到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帮我看下上面的图片,哪一部分是升压部分?这3个芯片在百度上全部查不到资料

4142是电源芯片,我也不知道这芯片的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142是电源芯片,我也不知道这芯片的定义。

谢谢大佬,我淘宝上买几个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我淘宝上买几个更换一下试试

这芯片是带程序的,最好找那些拆机的。

网友:
主板正常吗?我修过一台方正的也是白屏,换主板就好了。

网友(2024-11-05):
这个显示器修好没有?我的也是这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