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问,联想昭阳E47A关机能充电,开机不充电,原装电池提示非原装。

楼主(2024-03-16):
联想昭阳E47A关机能充电,开机不充电,但是插拔一下电源接头可以充一会电,然后又不充(电源标志消失,只剩下电池),机器是原装电池,但是系统提示非原装电池,换过电池故障一样。刷过BIOS和EC,故障依旧。请问有修过的吗。

网友A(2025-10-09):
电源线换过吗?或者电源口接头处检查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换过吗?或者电源口接头处检查过吗?

我说的电源线是电源口到主板之间的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