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046 16505-1 开机指示灯闪黄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4-03-16):
看贴学习维修经验,发现“DELL OptiPlex 3046 16505-1 开机指示灯闪黄不亮机维修”一文因没有图纸描述有多处错误,现针对图纸纠正。

插上电源发现发现能触发但是无显示 切指示灯闪黄
拆除主板测量各大电感,内存(PL10)0.2V, CPU电感无电,其他电感均正常
内存供电芯片PU40为RT8207MZQW-GP-U,查其条件,11、12脚为VDD电压5V 正常,7脚 8脚分别为S3 S5 均为0.2左右不正常。
由于此机器没有图纸,维修陷入了僵局,能硬着头皮跑线路吧。跑线得知:8脚连接U62第4脚,7脚连接到U2第3脚并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3.3V。

根据板上实物发现 U62为与门,要想 4脚为高,1、2脚必须为高,板上测量发现:1脚3.3V 正常,2脚0V 异常。2脚线路跑线未果。
U2为双MOS或者双三极管,没有图纸,不知怎么控制,想到外有上拉电阻故拆除,拆除后,内存供电芯片7脚电压3.3V。
U62跑线未果故拆除U62短接1、4脚,短接后,内存供电芯片8脚 3.3V。
此时上电测量发现PL10(内存供电电感)已经成功输出1D35V,且CPU供电已经产生1.2V左右,接显示器还是不亮,指示灯也依旧闪黄,维修一度陷入困境。冷静了一会发现我昨天维修了一台Dell(17529-1) 和这个主板有些类似,代工厂一样,版型也差不多,心想图纸是否能参考呢?
打开17529-1的图纸找到内存供电,再查询相关控制,发现几乎一摸一样。经过图纸参考对比,得出U62第2脚为内存2.5v 供电PG。

测量PU51的3、4脚(内存2.5V 电压输出脚 )发现电压0V,到这里似乎看到了希望。

找了几块料板,找了一个功能引脚一样的芯片装上,上电测量 2.5V 以成功输出,焊回U62,内存供电也正常产生,电脑重启几次后成功点亮,指示灯也不再闪黄。

到此机器成功修复,官网下载BIOS合成并修改ME后,测试点亮正常。

网友:
dell的闪灯可以大致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2024-04-15):
怎么加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