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0xt 显存偏低应该查什么地方

楼主(2024-03-16):
请教5700xt显存供电才1.2。正常应该是1.35。供电ic是81022。这个应该查什么信息?

网友:
供电芯片外围电路确保bios正常情况下。

网友:
外围电路太多了,无办法下手啊

网友:
5700核心坏的多,这种卡修复率不高,断开显存供电电感,看一下电压是否回升

网友(2024-07-26):
看显存供电每一路波形正常不,这种一般的三板斧就是用100M示波器差每一路波形(如果有两路波形不正常就可能拉低电压),确定波形正常后把显存供电电容全部更换(这个最容易出问题),最后就是断开电感测量每一路电压恢复没有如果恢复正常就看哪一个显存温度偏高。。最好用红外枪来测量温度。最后就是核心了。。。(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