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 370 2G黑屏

楼主(2024-03-16):
近日在小黄鱼半个老头入手一张蓝宝石R9 370 2G显卡,到手后测两组12V电源都是四百多,3.3V正常,复位、时钟也正常。上机测试各点电压也正常但是显示器黑屏,经仔细检查发现显卡A面标号C500处焊点有异常,因正常未安装元件处两个焊点的锡点都是大小一样而且圆滑,掉点处的锡点两点高低不同且不平整,所以判定就是因为掉件导致黑屏,正好手里有一块同型号的报废板,将板上一颗10PF的电容搬过来即可,焊接好上机显示器点亮,安装好驱动跑大师六万多,不错又可以买包好点的烟来冒了。

网友:
感谢分享,遇到相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