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画圈部位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4-03-16):
请问大家一下,图中画圈部位是什么接口,接什么设备的,想接固态硬盘,以为这个是,没找到相同接口的固态硬盘。

网友:
无线网卡接口

网友:
哦,谢谢。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M.2 是固态硬盘接口,也是PCIE接口

网友:
主板上写着呢!m2

网友:
网卡,msata都可以

网友:
M.2 是固态硬盘接口,

网友:
无纯网卡专用

网友:
m.sata 无线网卡

网友:
m.sata 接口对不上....

网友:
看看针脚,不一样吧。。。。。

网友A:
无线网卡或者mSATA接口

网友:
主板上不是写着M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或者mSATA接口

你看主板写的啥

网友:
可以插网卡,还可以插固态

网友:
M.2硬盘接口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的M。2硬盘 适合接 这种接口。

网友:
您认真看过 接口了吗?

网友:
插座下面有标示m 2,应该是m.2固态

网友:
楼主基本功差啊。板上印着M_2。你都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