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域工控ITX-b190_d812lver1.0 j1800 不显示,能启动

楼主(2024-03-16):
研域工控ITX-b190_d812lver1.0  j1800 不显示,能启动, 想刷BIOS,大家谁有,谢谢

网友A:
我之前也是有个类似的板,是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备份出BIOS文件,然后再用AMISCP修改BIOS设置项,该为VGA显示,然后刷回去就OK了,你在芜湖哪里啊,我也在芜湖工作的

网友:
拆BIOS,编程器读出,改设置

网友:
回复还要审核的?发几遍了,拆bios,编程器读出,该设置

网友B(2024-08-05):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有个类似的板,是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备份出BIOS文件,然后再用AMISCP修改BIOS设置项,该为 ...

X兄弟方便发一下好的bios吗

网友A(2024-09-06):
引用 网友B:
X兄弟方便发一下好的bios吗

最近没上来,刚看到,回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没上来,刚看到,回去找找

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A:
  注意我的主板和本贴的不完全一样,仅作为思路参考,不要直接拿来刷到楼主这个型号的板子上;

我的主板见这个帖子,这贴里面的BIOS就是已经改好为 VGA 显示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4513-1-1.html

改BIOS的方法,见下图所示,

软件AMISCP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我的主板和本贴的不完全一样,仅作为思路参考,不要直接拿来刷到楼主这个型号的板子上;

我的主 ...

软件这些我都有但是改了没有用压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有个类似的板,是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备份出BIOS文件,然后再用AMISCP修改BIOS设置项,该为 ...

九江区 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