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2JR不触发,非常奇怪的情况

楼主(2024-03-16):
华硕K42JR待机0.01,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拔掉小电池后可以自动触发,且开关都正常,但是电源拔掉后再开机就不行了。非常奇怪的是,拿上盖和屏幕接近这个主板就正常使用,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要快合上的那种角度就可以开机。
经检测,开关到EC  PWR_SW#正常,不触发情况下,EC给南桥PM_PWRBT没有跳变,查ec的rst和供电都正常,无奈之下,换了一颗ec试试,没想到还是这样,请教网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不是ec,检测霍尔开关休眠信号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ec,检测霍尔开关休眠信号有惊喜

牛,LID_SW1确实电压不太正常,只有1.几v,我把那个上拉电阻掉个头好像好了。不知道耐用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LID_SW1确实电压不太正常,只有1.几v,我把那个上拉电阻掉个头好像好了。不知道耐用哇。

修好了就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