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NE XT4触摸屏

楼主(2024-03-16):
谁修过这个主板上电电流0.33感觉cpu没有工作 求助

网友:
CPU有没有供电量一下

网友:
cpu有供电 三个电感 两个0.9v 一个0.68v

网友:
cpu也有温度

网友:
3.3v 5v 0.9v 0.68v

网友:
这机器还没遇到过哦

网友A:
测一测各个地方的供电正不正常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测各个地方的供电正不正常先

所有的电感都测试过 都有电 正常电压 内存是4代 1.2v 3.3v  还有一个0.9v 其他电感有3.3v 和1v的电压 感觉电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