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DS2 VER1.0 求这机的点位图

楼主(2024-03-16):
GA-H110M-DS2 VER1.0 求这机的点位图   谁有这个机的点位图,在论坛上找不到,其中有一个却不打不开,有的话,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送您一个点位 GA-H110M-DS2 REV1.0

网友A:
谢谢楼上的点位,这板应该修好了,之前是不出CPU供电,测前面的电压都出来,后换了CPU管理IC,还是一样,后补了一个DRR7 结果还会把上管烧短路,后把管子更换,管理IC也换了,结果,偶尔能显示,用用不定时黑屏等,或者开机不会再停,但不显示,后查了很久,终于发现DCQ1 这个输出问题有问题,正常是1.05V,结果那怕显示也只有0.78  之前到手时候 测这个电压是正常,所以没有再留意这个地方,后把这个管子换了,一样故障,把DCQ2拆掉还不行,最后把这个358比较器换掉,暂时测试再也没有不显示或者用用黑屏故障,到时再多测试一两天,如果再不出现,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请问怎么打来

网友:
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24-05-23):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点位,这板应该修好了,之前是不出CPU供电,测前面的电压都出来,后换了CPU管理IC,还是一样,后 ...

我自用的一个这板,也是这样,时好时坏的,有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