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报电压过高,5V和12V过高维修好

楼主(2024-03-16):
直接上图片,简单明了

是O_5V_IN和O_12V_IN,这2个信号出错了。
看成图片

12V是这个电阻问题,换个10K电阻就行了

5V是这个电阻问题,换个40K就行了

修好这样的,那个12V本来是11K的电阻,我换10K的,电压显示13V

网友(2024-05-07):
华硕B85M—GAMER主板,BIOS电压监控项里面,除了CPU电压正常!其他的4个全部偏高红色报警!+3V +5V +12V. VCCIN全部偏高红色报警!IO侧的电阻/电容都检测了,正常。IO也换新了故障依旧!没思路了!

网友:
BIOS监控项费红色报警图!关闭浪涌保护倒是可以进系统!主要是想查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