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的650w掉电保护

楼主(2024-03-16):
一个安钛克650 掉电保护,后级dc转dc,然后测瞬间电压,12付最高能到11.8,负的12付只能到8付左右,lm431 光耦都换了,还是不行,大电容开机有380付,35付也正常,现在不知道什么思路了

网友:
瞬间电压只有负12伏有问题。
看连接他的电阻和反向二级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修好后分享一下,我用的也是这个电源。

网友:
重点查保护电路和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分享一下,我用的也是这个电源。

你电源啥毛病

网友:
负12V肖特基二极管检查一下看看吧!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要看保护芯片,检测到哪一路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保护芯片什么型号?能不能强行启动?

网友:
买个电桥测电容,很多时候都是电容问题导致的

网友:
直接换芯片供电电容

网友:
检查3v.5v.12v保护电路

网友:
参考我的维修帖子

网友:
谢谢,电压不稳,第一时间就换了光耦和431,还是不行

网友:
发给电子小武或者东辰小电脑,水期视频

网友(2024-05-13):
负12V电源不对引起掉电保护吧

网友:
和我的安钛克650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