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reset-l被拉低U5

楼主(2024-03-17):
SmC-reset-l被拉低 U5110换过。上拉电阻正常。EC都换了。槽子洗涮过。为了验证风枪直接吹掉槽子神奇的恢复3.3

网友A:
槽子里卡爆锡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槽子里卡爆锡了吗?

怎么可能。都洗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都洗刷过了

我只是提一嘴,有时候就是洗过了还偏偏卡锡球了才烦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