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接修一台三星S19B300NW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24-03-17):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S19B300NW显示器,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拆机检查主板上5V供电没有出来,查找供电来源,在一个铁皮子底下,拆开铁皮子测量RT8296AH,根据查找到的脚位定义测量到2脚供电14V正常,7脚开启脚EN3.3正常,3脚输出无电压,不正常,周边没有严重腐蚀情况,怀疑芯片损坏。

拆下芯片RT8296AH,没有同型号芯片代换,先单独给三脚用稳压电源供电,用稳压电源供5V发现按键灯亮了,应该就是这个芯片损坏导致的不开机,实在找不到芯片客户急着要,没办法,就想了一个笨办法,找了一个DC-DC降压模块改装了一下。

改装完上电指示灯正常,上机测试显示正常,开机烧了一个晚上,没有出现问题,到此维修结束,对于这种老显示器这么小也很多时候也不值当修了,有些客户执意要求修,没有办法,最后附上亮机程序。

网友:
确实太老了,修估计都不顶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