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测试软件

楼主(2024-03-17):
我用u盘做了一个显存测试盘,分别用两台主机和两张好的显卡做了测试。
遇到几个问题
一,用h110主板测试了750和1050显卡,可以正常测试,测试完不显示pass界面,卡在那个雪花界面不动了,像死机一样,但是盲输poweroff可以关机。
二,用b365主板前不久测试了1050正常,测试完会显示pass界面。但是今天测就测不了,如图,请问大佬们这什么情况啊

网友A:
不知道,我还在用B85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还在用B85平台

365主板上个月还测试得好好的,现在不行了,bios里面也没有动过

网友B:
测显卡尽量用老一点儿的平台,B85,H61,甚至G41这种都行,H110对于软件来说太新了反而不是很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显卡尽量用老一点儿的平台,B85,H61,甚至G41这种都行,H110对于软件来说太新了反而不是很支持

b365我之前测得好好的,什么都没有动,现在却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