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问题求助-NM-D522主板

楼主(2024-03-17):
这两天修到一台联想不开机,一测保护隔离后面的精密电阻3点上的电压从0.6到3.5左右一直跳动,心想这个还不简单,1)测了下2点电压也在不停跳动,1点20V稳定。电源管理芯片2供电稳定。直接换了电源管理芯片24780S,然后上电再测1h点20V,2点跳动,3点跳动。

2)取下第二个MOS管PQ5401,测1点20V,2点4点(ACDRV和CMSRC)20V和25V稳定,正常。
3)换新的PQ5401,再测,故障同1)
4)换掉PQ5400,再测,故障同1)
5)取下PC5479,PC5480再测,故障同1)
各位大侠帮忙出个主意

网友:
后级短路。。。

网友A:
取下第2个管子G极25V正常说明后面短路导致,公共点肯定打过值以为正常,其实还是短。3点能烧的出问题

网友:
拆出主板第一件事就是测3点,460多,并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第2个管子G极25V正常说明后面短路导致,公共点肯定打过值以为正常,其实还是短。3点能烧的出问题

3点折机就测出460多没有短路,所以才换控制芯片和MOS管。

网友B:
拆主板就测了3点的值为460多没有短路。刚才又试了下根本无法烧机,20V下电流为0.0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主板就测了3点的值为460多没有短路。刚才又试了下根本无法烧机,20V下电流为0.003.

没短这样就只能挨个查条件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主板就测了3点的值为460多没有短路。刚才又试了下根本无法烧机,20V下电流为0.003.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款联想的接电池才能过隔离版号我找不到了,以前备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款联想的接电池才能过隔离版号我找不到了,以前备注过

我请教过资深同行,他也说要插电池,我插了还是不行, 后来测电池电压居然为0, 是不是电池没电就不过保护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请教过资深同行,他也说要插电池,我插了还是不行, 后来测电池电压居然为0, 是不是电池没电就不过保护 ...

有一款NM 什么的得接 电池没电肯定不行啊

网友:
测一下,28角的供电电阻,bst角的电阻,充电的上下管,这些外围

网友C:
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你用的可调电源转换头里面没有识别电阻,适配器Id识别错误,再一个用可调电源电压的调到21.8v才行,要么电流会乱跳看着像短路不过保护隔离,拯救者机器都这样

网友:
谢谢坛友们支招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你用的可调电源转换头里面没有识别电阻,适配器Id识别错误,再一个用可调电源电压的调 ...

楼主这个不是游戏本

网友:
6脚和24脚正常的情况下,那就是公共点有短路了

网友:
25v低了吧,最少不是得25.8

网友:
有些本是需要电池正常才能过隔离。你还可试着把PQ5400拆了,5脚至1脚短接,看看能稳定不?前提是公共点无短路

网友:
换电池吧,换电池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