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胶水可以粘笔记本屏幕A壳的屏轴

楼主(2024-03-17):
  这种屏轴粘在A壳的,用时间长了会脱胶。我发现淘宝一些卖家也是自己粘的屏轴,然后翻新卖
但是不知道用的是那种品牌,或者那种胶水。能有如此粘合的能力。 我测试过几款AB胶,也只是短期可以,长期还是不耐用。其实粘这种哥两好的AB胶就经常用。但是粘力和强度算一般。不过也比那些杂牌的AB胶要强。还有一些杂牌的AB胶粘力都比不上哥两好 例如这种,粘力就不行。硬度强一点就铸工胶还比这要好。有没有方面经验的推荐一下

网友A:
沾了 要调节开盖阻力 开盖阻力过大 不管什么胶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沾了 要调节开盖阻力 开盖阻力过大 不管什么胶都没用

加一, 调松点啥事都没有

网友B:
粘好后,屏轴调松一点,打开的时候阻力小了就行了。

网友:
就是这种,进口的,问题不大我用的是3M DP460胶水,还没有遇到返工的。

网友:
现在很多轴承松不了

网友C:
试试现在广告的油性强力胶!

网友:
打螺丝最耐用。

网友:
那种分开包装的AB胶。我们经常用。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哥两好的AB胶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降阻尼还是有用的。

网友:
金属件也断?

网友:
如何调屏轴的阻力?

网友:
AB胶,两个胶管的,哥俩好

网友:
哥俩好,ab胶,502,铸工胶,.....

网友:
我都是用AB胶水

网友:
卡夫特 AB胶就算过期了 一样很沾

网友:
一直用的502 哈哈

网友:
一直换壳

网友:
粘好,把屏轴螺丝松一下,上电机油,减少摩擦

网友:
成品ab胶没有强度好的,不知道厂家用的是什么胶

网友:
13307708818加我发给你,我一直在使用的超给力

网友:
AB 胶 毒性大

网友:
康达新材,稳定,牢固。屏轴一定要调松一点,耐用

网友:
502胶水加烟灰

网友:
我每次换壳之前都会把屏轴调松一点,屏轴上有螺丝,逆时针拧上半圈或者更少一点,屏轴再上点润滑油,活动几下,基本上就解决了,不要调多了,要不然屏幕支架就没有阻尼了,立不住了

网友:
关键是的调转轴的力度或者换轴

网友:
AB胶很好的

网友:
AB最好用,就是需要扶着,

网友:
用过3M PR100粘YOGA7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粘好后,屏轴调松一点,打开的时候阻力小了就行了。

不耐操,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现在广告的油性强力胶!

然并卵,我试过了,完全没用;号称可沾航母的那种!

网友:
你估计不懂意思吧.就是螺丝柱掉出来了,塑料件坏了,才要固定;不过我个人,都是直接帮顾客换的.胶水搞半天,也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
我都是哥俩好加松螺丝

网友D:
这机子A壳买不到,才用铆钉修复的。

网友:
楼上是狠人

网友:
我用的是铸工胶,给客户弄一次都是160起步

网友:
哥俩好还没什么好的替代品

网友:
密封胶也行

网友:
那个地胶方受力的,经常转动,ab胶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我是用哥俩好外加热熔胶三天后才装起来结果不要了,自己买了台新的。

网友:
阿AB胶.ABjiao\

网友:
那种分开包装的AB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A壳买不到,才用铆钉修复的。

厉害,这个还是比较美观的;我就遇到过,直接壳子上上螺丝的

网友:
随便找个D壳,螺丝柱剪掉,用一大坨哥俩好干上,自己的机器实测3年了,没有丝毫松动

网友:
某宝上有一种电焊胶,强度高,粘接时特别要注意(粘上就粘上了)。

网友:
修复过几十台无一返修 沉桩倒模  调校屏轴

网友:
铆钉铆的还挺漂亮

网友:
上次我用普通AB胶水就粘很紧啊,联想小新的,A壳是铝的

网友:
A壳螺母脱落,用烙铁焊到A壳上,再打上AB胶,调屏轴,上油,凝固完全上AB胶,最后拧好螺丝,装机,修了4年了都是这样维修的,,几乎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