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3-17):
没有板子修,找了一个vga转hdmi的转换器来玩玩,这个转发换器是需要usb 5v供电的,坏了,测输出那端只有0.5v,图中这里0电阻是我焊上去的

原来这个地方是个三极管一样的东西,根据丝印查是个稳压的,查了一下说明书,感觉这玩意儿根本没啥用。

拆了也没啥影响吧

网友:
大概相当250mA的保险。

网友:
LDO线性稳压器,5V转3.3V,给转换芯片供电,这个可不能少,一般可用AMS1117-3.3替换。

网友:
LDO降压芯片,不能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