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引脚腐蚀断线,导致开机就卡死

楼主(2024-03-17):
下面来写一个电容引脚腐蚀断线,导致开机死机的维修案例。
这个电脑的原始故障,就是开机卡屏死机,别人报了CPU 有问题,于是客户就寄给我了

原本我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个我的硬盘,故障依旧

于是拆开电脑,电脑很多地方有进过液体。

拆到主板,发现主板上有很多铜绿

原来以为是这个大电容坏了。把周围的电容全换了,换大电容的时候,我打了一下电容的阻值,发现两个引脚对地都无值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电容下面的引脚全部腐蚀断线了。直接在铜皮上割了一刀。

然后找了一个没问题的电容焊上。焊上大电容后的图片,为什么多加了四个小电容,我是怕万一还有其它的电容容值有问题。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电容去测试。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为什么开机就会卡,看一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其它维修就没什么好发,这个外星人换桥、补线

这个机型的显卡比较特别,忘记拍照了。

网友A:
请教,这个芯片的脚位儿,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数的。我不论是顺时针数,还是逆时针数,实物和图纸对不上。hp暗影TPN-Q211,VCCSA,也用的这个芯片,没图纸,也是参考神舟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芯片的脚位儿,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数的。我不论是顺时针数,还是逆时针数,实物和图纸对不上。 ...

具体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芯片的脚位儿,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数的。我不论是顺时针数,还是逆时针数,实物和图纸对不上。hp暗影TPN-Q211,VCCSA,也用的这个芯片,没图纸,也是参考神舟的图纸

图纸有的不按循序标引脚的,注意看脚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芯片的脚位儿,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数的。我不论是顺时针数,还是逆时针数,实物和图纸对不上。hp暗影TPN-Q211,VCCSA,也用的这个芯片,没图纸,也是参考神舟的图纸

没图纸的话只能通过芯片丝印找型号,然后查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修的不错,特别是换桥补点,我也遇到取桥就掉点,补的眼都瞎了

网友:
这样子,,可能有断线吧

网友:
这个显卡好。

网友:
这样的故障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经验!辛苦了

网友:
前段时间请教这个芯片的脚位数法。主板问题解决的,HP TPN-Q211,开机0.4左右的电流。没有VCCSA,CPU供电。是CPU供电芯片引起的。是47脚检测电压不正常引起的。这个脚的电压,不仅影响CPU电压,也影响VCCSA。各位同行,遇到同样的故障现象,注意查一下这个脚的电压。待机时这个脚的电压是0.4V左右,按开机键后1.2v左右

网友:
有这些腐蚀捡钱的也不错啊

网友:
大手,能收500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