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主机删除uefi分区后成砖

楼主(2024-03-17):
z3736f   2G+32G,cpu内存硬盘是一体焊接在一起的电脑盒,格式化硬盘后,把efi分区删除后。bios进不去,启动盘也没反应(未删除efi分区时,原来启动盘可以安装),按键盘没反应,一开机就卡住了。启动盘没反应,键盘也不能用,bios进不去,显示界面时按键盘也不反应,哪位大神有没好建议,有没办法强刷?

网友:
这分区还能引响bios?

网友A:
这家伙还能安装系统?你确定系统不是刷的?

网友B:
芯片拆了用编程器重写吧

网友:
理论上分区不会影响BIOS的啊,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还能安装系统?你确定系统不是刷的?

对,安装的,原来安装过win8.1,也升级过win10,这一次就这样折腾一下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拆了用编程器重写吧

是emmc还是bios?两个难度都太大了,都没看出来哪个是bios芯片,emmc只能猜测是那个点红点的。

网友C:
要安装32位的系统吧

网友:
铁盖子里面应该有bios芯片,按照平板电脑的方法修就行

网友:
找马云或芯片拆了用编程器重写

网友:
我可以救,可以联系我

网友D:
用安装版的按esc键看能不能装

网友E:
你用外置硬盘挂一个系统上去,进到系统把原机硬盘分一个引导上去就行了

网友F:
老毛桃下个平板系统安装盘就可以进了

网友:
这个是引导到了uefi文件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安装32位的系统吧

真是土鳖 不懂装懂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2+32,就算是平板也老掉牙了,或者车机?

网友:
用启动U盘应该能引导吧,然后就象普通电脑一样安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安装版的按esc键看能不能装

键盘没反应。U盘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毛桃下个平板系统安装盘就可以进了

U盘启动盘没反应,键盘认不到。

网友G:
bios问他吧,一个efi分区还能影响这?那新硬盘空白的也没efi分区呢,尽管不是emmc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问他吧,一个efi分区还能影响这?那新硬盘空白的也没efi分区呢,尽管不是emmc

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H:
直接清空bios看看能不能进bios,usb用不了大不了把cpu拆了引出usb引脚再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清空bios看看能不能进bios,usb用不了大不了把cpu拆了引出usb引脚再装回去

拆电池没用啊,还有其它办法么?拆cpu,呃这个难度太大了,你看上面图,都是焊在主板上。哪有办法拆。

网友I:
还没解决?一直看这个帖子,重启后应该可以进入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没解决?一直看这个帖子,重启后应该可以进入BIOS的。

不行。一开机就进入上面那张图,其它啥都动不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找图纸,找出 PS2接口的键盘节点,飞线用Ps2键盘输入。或者拆电池复位BIOS,估计USB项关闭了所以不认键盘了。或者直接找出BIOS芯片,拆除来用编程器修改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E:
你用外置硬盘挂一个系统上去,进到系统把原机硬盘分一个引导上去就行了

usb都没反应,挂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