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一体机 显示接口芯片BIOS,板号:6050a2817301

楼主(2024-03-17):
求联想一体机 显示接口芯片BIOS,芯片在主板背面U3403(24C02),板号:6050a2817301,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6744-1-1.html

你好!谢谢!这是BIOS,不是显示接口的固件

网友:
哪位大神有可以有偿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这个LCD的BIOS

网友:
太感谢你了!这是2M的DP转换芯片的主BIOS,U3403是24C02的1K的芯片,不过我也下载来试试!谢谢!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有U3403(24C02)芯片的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有U3403(24C02)芯片的资料吗?

是含U3403(24C02)的电路图(即板号:6050a2817301一体机原理图)还是24C02的数据手册?原理图有的,数据手册应该更容易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含U3403(24C02)的电路图(即板号:6050a2817301一体机原理图)还是24C02的数据手册?原理图有的,数 ...

是找U3403芯片里的程序!

网友:
有偿提供的哈,谢谢大神们

网友:
这资料一般坏的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