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开机后不定时关机重启

楼主(2024-03-17):
一块华硕B85M-F,开机不定时关机重启。检查发现PQ801,PQ803的脚有点腐蚀,补焊后用了几天,故障又出现。直接拆了PQ803,不再关机。从点位图看,PQ804控制PQ803,开机一段时间检查发现PQ804C脚电压由刚开机时的0V变成4V多,B脚变成0.56V,怀疑PQ804坏,拆下后通电,发现B脚的位置变成0V,正常应有1V左右电压,怀疑PR820坏,更换电阻后装上PQ804各脚电压正常,重新装上PQ803,试机几天正常。

网友:
学习 了,小白正在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