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幕坏了吗?

楼主(2024-03-17):
图像隐约可见,整体偏左,没有烂。
window

网友:
客户带电插拔拔插座和屏线烧粘一块了,更换了插座和屏线。清华同方k41h的非正常屏幕,不是单独模组,铝箔胶带封在A框的突出围框中。试过新屏线加其它屏幕测试正常显示。

网友:
屏,不是一定要破才算坏

网友:
可以使用通用板测试下这个屏幕,有时候不见得是屏幕损坏,建议插拔容易烧主板显卡附近电路或者显卡。

网友:
看现象灯条也有故障,只有5个灯珠亮。

网友:
清华同方K41H的,应该是屏坏了,主板和屏线测试是好的,最后只能把A壳上面的塑料壳削掉后更换了带耳机的薄屏热熔胶固定上面了。原来的屏幕没有独立外框,各层材料是安装在A壳的塑料框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