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拳头引发的V星笔记本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4-03-17):
接修一台V星笔记本,机型是MS-1581 武士66 11代处理器 故障原因是开机时被同学一巴掌拍在键盘上,然后机器就自动关机,再也无法打开,接修通电试机,发现机器触发后有1A多的电流起跳,然后就掉电,拆开机器测量发现整机电压都能发出,但一瞬间就掉电,在检查各信号电压时突然发现南桥外观似乎有点异常,用放大镜观察发现南桥表面居然有一道裂纹
,看来这个南桥的确是被暴力损坏,查看型号为SRKMA,上淘宝一看居然原装全新要200元,于是报价订货,收到南桥立马上焊台焊接,之后通电测试,机器正常点亮,但是检测不到nvme硬盘,用U盘pe引导直接卡系统LOGO,进bios查看发现ME固件版本为一串零

,于是考虑合成一个bios 重新写入ME程序,但始终无法找到相同的ME程序,合成就报错,后多方查询经高人指点,在V星官网里居然找到无需合成的32M bios文件,于是立马下载取下主板bios芯片,再次写入官网bios文件,焊上bios通电查看,ME固件已经正常更新,久违的NVME硬盘也出现了,于是重启主机系统正常进入后蓝屏,告知用户后同意重装系统

,再次重装系统后完美进入桌面,显卡等各设备驱动正常,自此维修完成。

附原厂bios文件:

网友:
如来神掌啊  把桥拍裂了?

网友:
V星的官网BIOS都是一个完整的吧,直接刷的

网友:
这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