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CREF-16 板号:H9R REV:F 不加电

楼主(2024-03-17):
华为CREF-16  板号:H9R REV:F 不加电  有3.3V  有个电感014   没有图纸点位啊

网友:
300跟下面那个电感应该是3 5v的014应该是内存

网友A:
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华为越来越恶心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华为越来越恶心啦?

同样是国产,也就联想图纸和点位比较全一点

网友:
华为的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国产,也就联想图纸和点位比较全一点

华为就是不想让你修。新款换主板都还必须要换电池,因为有序号对应,不恶心吗?

网友:
华为本不但贵,还不好修。这不是明摆着挣国人钱吗?

网友:
是不是触发0.1

网友:
我也有一台,0.1a掉电,无从下手啊,难怪有些店铺打出来,拒绝维修华为任何产品。到手的机器基本都是白检查。

网友:
一台跟你一样的,供电短路CPU 烧,主板都难找

网友:
戴尔G15 LA-K453P 不认显卡 解决方案

网友:
我这有一款华为book16,也是加电0.1,插充电器3v 5v都出,但按开关只有0.1v松开0.04,我现在很怀疑是不接电池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
同样是国产,也就联想图纸和点位比较全一点

网友:
我也修一台,没有屏幕供电,也是没有图纸啊,供电脚还不在两端

网友:
有点恶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