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大哥些,修不好的主板别挂闲鱼好吗

楼主(2024-03-17):
手贱买了一个x570,又被大哥些坑了,真tm神奇,没复位居然能亮机,估计没几个人见过。亮机后可进bios,但是部份usb接口不能用,所有硬盘接口,所有pcie接口都不能用(这不是废话吗,没复位肯定不能用咯).

都亮机了,供电肯定不用说了,时钟都有,就是没复位,估计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非常支持楼主的这个观点。

网友A:
你的金牌又加了一点点份量,得感咸鱼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金牌又加了一点点份量,得感咸鱼大哥

换桥我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有bga啊换不了座子,又血亏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是捡漏呢?没复位是PCIE没复位还是CPU没发复位?前者的复位是IO发出的,换IO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是捡漏呢?没复位是PCIE没复位还是CPU没发复位?前者的复位是IO发出的,换IO试试

我是测的pcie a11脚,没有电压,但是没有点位图找不到方向,有个其他型号的图纸,测了一下没有pcierst#_pm,但是这个u50没有找到在哪

网友:
卖家如实描述就好了:残板,高手修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桥我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有bga啊换不了座子,又血亏

意思是没有bga设备,可以换桥?是用热风枪换桥?

网友:
是桥问题,,还是CPU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没有bga设备,可以换桥?是用热风枪换桥?

换桥分分钟的事,就是植球太难了,失败几次就掉点

网友:
没复位也能亮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是测的pcie a11脚,没有电压,但是没有点位图找不到方向,有个其他型号的图纸,测了一下没有pcierst#_pm,但是这个u50没有找到在哪

座子的pcierst针脚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E:
图纸上u50打x了,没上件

网友E:
直接从旁边的482一个0偶电阻过去了

网友:
什么板子,我看看有没有图可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直接从旁边的482一个0偶电阻过去了

老哥有点图?能否把这个地方截图我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测的pcie a11脚,没有电压,但是没有点位图找不到方向,有个其他型号的图纸,测了一下没有pcierst#_ ...

a11脚的复位是IO发出的,有些AM4主板设计就是,就算IO没有复位pcie和网卡,照样亮机,你要查的是,CPU给IO的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上u50打x了,没上件

感谢,我看芯片型号前面是x不是×啊

,找到了

网友:
,cpu收到了all pwr pwrgd,但是没发出pcie r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座子的pcierst针脚加焊一下看看

这个脚应该没问题,不装cpu没阻值,装上cpu有值

网友:
想多了,这里搞维修的大神,谁没事去咸鱼冒着扯皮挨骂的风险卖暗病板子挣这几十块钱啊,随便修个别个拿来的二修机都到手2-300了

网友:
你刷个不同版本的BIOS试试,我有个X79就是,刷三个不同BIOS出现不同情况!有黑屏的,有能进BIOS却不进系统的提示C9的,还有没USB和PCIe的的!

网友:
碰到过一块cpu风扇电压有问题的 4pin风扇狂转 调不了速 亏邮费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有点图?能否把这个地方截图我看看,万分感谢

不知道你啥型号主板,从你截图的图纸上看应该是vx主板,这个电路设计和b450迫击炮一模一样,u50是没有上件的

网友:
赌狗不好当,海鲜市场上的东西除非包好,否则不要赌

网友:
你 这个居然能亮??按道理没有桥就是卡80.我就有一块X570-A PRO。V星的啊。就是不亮的啊。
你多少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