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15EA 不触发

楼主(2024-03-17):
接一台华硕,按开机键不触发,查开机不触发。有3V5V电压短路,用单独电源的供电,找到EC短路。不知是否带程序。论坛有一个说不带,但X宝卖家说要带,只好买个所谓带程序的。换上OK。到现在还是不知EC带程序否。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一般都不带

网友:
asus一般买空白的我上次从一块不一样的板拆过照样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