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1060 5G 显卡

楼主(2024-03-17):
一张 msi 1060 dp DVI口正常显示,测试也正常。只有HDMI口不输出。上家已加焊过接口及附近电路无果。找到了电路图及点位。研究过一下,不是很懂。网上也没大多资料知道显示的必要条件。有四组数据+-。应该不是这里。接口的19脚 查了一下资料。大概是检测识别端,接了设备会变化的高低电平。通过一个三极管位低。通电接上显示器,三极管B,C 极电压无变化。估计由于检测不到设备所以不输出。跟点位。找到100K电阻到接口处的线路好像不通,细心原来是线路腐蚀。很难看到,刮开补线。三极管终于B极由接口位高,C由1.8V 位低到核心。但开心过早,还是没显。再细心找板上,细心找到有两线有点不理想。可能腐蚀。这2根是HDMI口时钟和数据。一一补上。三个点终于补全。成功HDMI 恢复正常。

网友:
黑漆的电路板跟线路是真费劲。为师傅的细心点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修理过程、原理分析

网友A:
手里有这个卡在修  求这个卡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这个卡在修  求这个卡的BIOS

我试下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下备份一下

找到了 修好了

网友:
大师级别的,厉害

网友:
楼主非常细心!

网友:
大v非常细心了!

网友(2024-05-03):
手里有这个卡在修  求这个卡的BIOS
同求  请问楼主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