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首发未过保-华硕FX507ZE-da0njlmbae0原厂BIOS有刷好图片

楼主(2024-03-17):
购买的
客户升级BIOS过程断电导致BIOS损坏开不了机,
客户自己拆机不拿去保修了,螺丝不见一半了
有亮机图片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这个如果客户没有购机发票,是按照生产日期保修的,报修12个月,也就是保修到23年08月,保修期也过了。

网友A(2024-11-05):
一模一样的型号,原BIOS能跑到2.2,这个BIOS定0.2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样的型号,原BIOS能跑到2.2,这个BIOS定0.2不动

应该是没装好

网友:
这个BIOS不好爆,了后,要先加锡,在焊回去

网友:
一模一样的机子,,原机是不显2.3左右电流  刷了后,只有0.2的电流。

网友(2025-02-08):
这个BIOS刷完,按开机键有开机加电动作,电流很小,刷另外一个BIOS亮机,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老板有这个备份的原机BIOS吗?有的话麻烦发一下,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