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主板维修的笔记]软启动之CPU寻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主板维修的笔记

楼主(2024-03-18):
最近在学习主板维修,刚刚学了CPU寻址部分,做了一些笔记和大家分享。难免有错漏之处,请大家指正。

主板软启动--CPU寻址

        1. 所谓CPU寻址,指的是主板上电CPU复位之后,会立即读取BIOS芯片中的程序,然后开始执行BIOS系统进行主板的自检及初始化。所以 CPU寻址的过程就是读取BIOS的过程。
        2. CPU寻址条件:
                a. 主板供电
                b. 时钟信号正常
                c. 复位信号正常
                d. 总线工作正常
        3. CPU寻址离不开各种总线 (信号的通讯协议),当前的设计中:
                a. CPU 和 PCH 使用 DMI 总线通讯
                b. PCH 和 外设 使用PCIE 总线通讯
                c. PCH 和 BIOS 使用 SPI 总线通讯
                d. PCH 和 IO 使用 LPC 总线通讯
        4. 和CPU寻址相关的芯片有 CPU/CPU脚座, PCH, IO, BIOS
        5. 判断CPU是否寻址
                a. 主板自带Debug指示灯
                b. 利用蜂鸣器报警 (因为检查不到内存而报警,只有CPU寻址成功才会进行内存检测)
                c. 利用诊断卡
                d. 用示波器测内存的SMB总线是否有波形 (最准确的方法)
                        i. DDR3 内存插槽的118脚(SCL)和238脚(SDA)
                        ii. DDR4 内存插槽的141脚(SCL)和285脚(SDA)
                        iii. DDR5 内存插槽的4脚(SCL)和5脚(SDA)
        6. CPU寻址过程:
                a. CPU与PCH通过DMI总线通讯
                        i. 检测时注意观察所有总线的对地值应该相同,有的芯片会有配置电阻 (比如DMI_IRCOMP, DMI_ZCOMP, DMI2RBIAS等),注意观察配置电阻是不是被碰掉了,腐蚀了,或者烧坏了。
                        ii. DMI总线对地短路或者阻值偏小,则PCH坏了
                        iii. DMI总线对地无穷大或者阻值偏大,则CPU接触不良,PCH空焊或损坏
                        iv. 可以通过假负载测试DMI总线,或者刮开电路板在线路上直接测试
                b. PCH通过 PCIE 总线与外设通讯
                        i. 注意网卡芯片,1394芯片,硬盘扩展芯片等使用PCIE总线的芯片损坏也会造成CPU寻址错误
                c. PCH通过LPC总线与IO芯片通讯
                d. PCH 通过 SPI 总线和BIOS通讯
                        i. 目前最常见的BIOS芯片的1,2,5,6脚与PCH的SPI模块通讯, 对地值500左右
                        ii. BIOS资料损坏会导致CPU寻址失败

CPU不寻址的维修思路:
        1. 系统最小化。板子上能拔掉的全拔掉,只留CPU
        2. 测量供电,时钟,复位
        3. 清洁CPU座子
        4. 刷BIOS
        5. 测量DMI/PCIE/LPC总线对地值是否正常
        6. 拆掉网卡等走PCIE总线的芯片,再次测量总线是否正常
        7. 换IO/ 换PCH / 换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