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61511T开机掉电!

楼主(2024-03-18):
一台索尼 PCG-61511T开机掉电!待机正常0.015A,开机电流上到0.5A就掉电,查公共点及各个二级电压无短路,某位老师说看看是否信号的问题,关键是电路保护太完善了,无法分清是保护断电或是电路有问题造成的信号有问题,自己没有一个思路,求助各位老师怎么下手检查,谢谢!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